楼主(2013-09-04):
求三菱PLC控制三相编码器 A B Z相 及Z相复位程序
zsfjn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三菱PLC与A、B相的编码器连接时,Z相可以不接。
程序是:
LD M8000
MPS
AND X2
RST C251
MPP
OUT C251 K1000

网友C(2013-12-02):
如果你连接了Z相输入,则使用C252高速计数器,其中Z相连接X2。就这样了。
编码器是会在旋转360度后复位从0开始计数了。

网友D:
以前学过,可以联系 7963.9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