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什么出问题了

楼主(2013-09-04):
如图是电炉原理图,三相380V交流供电,通过控制器调压调节电炉功率。昨天使用过程中,A相280A,B相180A,C相190A。调小控制器电流不变,调大时电流可增大。求助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电炉丝接地了?是可控硅坏了?二极管坏了?控制器坏了?

网友A:
很显能是A相接地。

网友B:
A相可能是可控硅或二极管短路了吧

楼主:
想偷懒,换了个控制器,全好了。

楼主:
奇怪了,换下的控制器在试验台上试验控制输出电压又能调大调小。

网友C:
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就是有BC相间的电阻丝断了

网友D:
六楼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