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完成小数加减运算呢

楼主(2013-09-04):
三菱PLC怎么完成小数加减运算呢,如D100+2.5 传送到D200,怎么才能完成呢,求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
用浮点运算

网友B:
有些型号支持,比如:FX2N FX3U FX3G
有些型号不支持,比如:FX1S,FX1N
MUL DIV SUB ADD 前面加DE就可以。但MOV加DE不行。DMOV出来效果了不一样。
我是个懒人,也没去翻书。传送的时候,直接用乘1代替:DEMUL K1 ~ ~
看下图:

楼主:
我的是Q系列的

网友C:
q系列好像是mov h2.5 d0 e+ d0 d1 d3前面那mov指令要不要忘了现在手头没电脑没法试不过浮点运算在Q系列里前加E

网友D:
Q更簡單
--[E+ D100 E2.5 D200]

网友E:
乘除运算时,不支持的型号,可以把它放大10倍,如D100/2.5=D100*10再除以25

网友F:
指令书一查就明白咯,浮点运算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嘿,还是Q系列的方便,一条指令搞定,谢楼上各位

网友G:
扩大倍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