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plc米数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3-09-04):
问一下三菱plc米数设定的问题,plc接收1个脉冲维纶触摸屏显示1米,如果plc接收4个脉冲触摸屏也显示1米,我不知道plc怎么编程,另外接收的脉冲数可以在触摸屏上来回设定,希望帮助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个人想法:脉冲数传入d0,/ d0 d1(多少脉冲个数/米,可在屏上设定,)d2(屏显米数) D3为要工作米数屏上输入数值 = D3 D2 OUT Y0手上无电脑有待探讨

网友B:
D3为要工作米数屏上输入数值 = D3 D2 OUT Y0手上无电脑有待探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大概了解了,

网友C:
再给楼主补充下:
1.脉冲和米数的关系应该通过PLC程序来设定。
2.触摸屏设定脉冲接受数,程序中应该用MOV指令。

网友D:
1楼已经说得很具体了
三菱plc米数设定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