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看到有的程序开头有很多行的注释是如何做的,请指教

楼主(2013-09-04):
有的开头有很多注释,有的行与行中有注释,是如何做出来的。呵呵

网友A:
这很简单呀,将你写好的程序变换后,在编辑状态下在工具栏找到如图一的行间注释编辑按钮,点一下会弹出图2的对画框,按需要编辑就可以了,当然这一切成功的前提是你要在视图下拉菜单选中声明显示。

网友B:
这个嘛,所有编程软件基本上都可以做,但不同的软件方法不同,还是以手册为准吧。

网友C:
表示没有做过

网友D:
先输入“;”,后面输入注释。

网友E:
写完程序,再选择写申明注释的按钮,再按你需要注释的行,就可以写了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