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1.一个X001是接停止开关的常闭点,好处是,当停止开关损坏时时不能开机,在使用过程中,停止开关坏了能自动停机。
2.一个X003是接停止开关的常开点,当停止开关损坏时,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停机
3.大家觉得那个程序合理些

网友A:
引用楼主wangfuwang于2013-09-05 14:29发表的 二个停止程序那个好,(安全) :
1.一个X001是接停止开关的常闭点,好处是,当停止开关损坏时时不能开机,在使用过程中,停止开关坏了能自动停机。
2.一个X003是接停止开关的常开点,当停止开关损坏时,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停机
3.大家觉得那个程序合理些

一般X001作为急停按钮,X003作为普通停止按钮。(我的原则)

楼主:
我急停与停止都会用X001,个人认为这样安全些

网友B:
大多数情况下都用常闭点,特别是限位开关或极限终端什么的

网友C:
停止应该两种情况都可以吧!急停的话选用X001更安全

网友D:
兩組比較,第一組比較安全。雖然功能一樣
最大不同在於X003線斷或脫落渾然不知導致無法停止。

网友E:
一般X001作为急停按钮,X003作为普通停止按钮。个人看法

网友F:
我感觉是根据你的工艺要求那个适用用那个

网友G:
无所谓只要有停止功能,不过常规停止按钮应该接“常闭”  按钮

网友H:
我看还是第一写的比较不错。至于第二个就安全性能而言比较差。

网友I:
“无所谓只要有停止功能,不过常规停止按钮应该接“常闭”  按钮”. 八楼说的好

网友J:
习惯第二种,另外急停与停止改成常闭才合适

网友K:
同意5楼的看法,安全。

网友L:
接停止开关的常闭点更好

网友M:
一盘用第一个

网友N:
主要看你工艺

网友O:
通常用常闭触点

网友O:
停止按钮接常开能正常起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