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描述:本机IP地址
描述:这个网卡后边有个激活字样,什么意思呢,下边的TCP/IP(AUTO)没有激活字样,可是俩个都试过了,都不成功
描述:那个波特率有3个选项我也都试过了,都不行
描述:HMI里的IP也设置成192.168.1.110了。
我的SMART LINE 700IE与PC就是通不上阿,以太网连接的。用WINCC FLEXIBIE传送,总是无法建立连接,请验证您的设置,接口,电缆和设备类型等。可是我已经不知道还有哪里需要改了,求大神帮帮忙,这个通信我弄了半天都多了,还是没连上,很有挫败感。。。HMI也设置过了,IP 为 192.168.1.110

楼主:
重大发现,我的屏的版本是 01.08.04.01_01.01,但是我的WINCC FLEXIBLE里的版本只能选1.8.4.0。这是问题的根源么?如果是,我怎么更新他这个设备,点了左侧的“更多设备”也没找到SMARTLINE!纠结死我了,如何更新设备阿!

网友A:
你看电脑和触摸屏能不能拼上,然后以太网对于SMART屏不要做设置,其次还有你那屏以太网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电脑和触摸屏能不能拼上,然后以太网对于SMART屏不要做设置,其次还有你那屏以太网设置对

什么叫能不能拼上?我连网线到时显示100MB/S传输速度,能连接但是不能通讯。我怀疑是不是就是那个版本不对。。。

楼主:
本机IP 地址 192.168.1.104  一楼的图没截好

网友A:
开始--运行---ping 192.168.1.屏的IP地址     我到现在还真没有发现过板本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ping 192.168.1.屏的IP地址     我到现在还真没有发现过板本有问题,

我发现了个问题,那个192.168.1.104是我的无线IP地址,我把对应的PGPC口改成无线网卡的也不行。然后我关掉无线直接网线连触摸屏,IP地址不一样了,169.什么什么。然后我又都按那个网段设置了,网卡也改回来了,还是不行。忍无可忍打电话求助,人家告诉我,不要用网线,网线太麻烦,用PC与PLC连接的PPI线就行。。。。于是还真行了!!!啥都不用设置,真恶心死我了。现在没问题了。以后尽量不用网线,因为到现在都通讯不上

楼主:
描述:无线网卡PING的IP
无线和有线我都改过了,也PING过了,结果跟这个差不多,有线的延迟还要高些,12MS吧,其他一样。都不行

网友B:
软件要2008 sp4的,装完后,要启用你的本地网卡属性里面的 SIMATIC  INDUSTRIAL ETHERANT 直到属性里面出现microsoft  TCP/IP 版本 6,就可以啦。

网友C:
我用过很多SMART 700IE的屏,你的软件需要用SP4      网线,USB都可以连接,这是西门子的新屏,以前的是不带IE的
男儿当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很多SMART 700IE的屏,你的软件需要用SP4      网线,USB都可以连接,这是西门子的新屏,以前的是不带IE的

就是2008 SP4,买屏幕的时候人家给我的光盘。现在不管那么多了,用PPI线连上了,能用了行了

网友D:
如果PPI不用设置直接可以连上,你用网线连不上正常,屏内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PPI不用设置直接可以连上,你用网线连不上正常,屏内设置不对。
嗯,反正能连上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