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伺服编码器断线,什么原因,在线等

楼主(2013-09-05):
在XY平台移动过程中,半路停车。松下A5伺服驱动器面板显示异常代码21.0。差手册为编码器通信断线异常保护。
后将编码器整条线,连接端子全部全部更换。还是不定期出现断线故障。后统计观察发生异常时的移动坐标为同一点。
问题要怎么解决。到底是哪里有故障,编码器,还是伺服驱动器。。。。。。在线等。。急求

网友A:
换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B:
检查那一点的输入信号、输出信号,有可能信号线接地,或PLC输出被击穿,遇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因该是编码器,或者驱动器的问题,但不能确定。手里没有多的马达,和驱动器。不能用交叉排除法。怎样才能确定问题点。有呢为大哥遇到过么,十万火急

网友C:
电机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