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编程软件的使用

楼主(2013-09-05):
我在使用松下编程软件FPWIN GR时,么样也不能输入指令,双击 单击。怎么也输入不了。

网友A:
GR软件中输入程序连鼠标都不需要。

楼主:
高手可以指导一下吗。我就死用鼠标也插入不了一个X

网友B:
可以的,编辑---文本输入模式优先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一些。因为我也看了手册。就那一步把我给纠结死了。如果能有切图加文字知道就更好了。

楼主:
我也看了手册。手册都是输点击光标处元件指令就能输入进去,可就是这一步难倒我。怎么样也能白元件画上来,很纠结。希望朋友指导一下。最好能用截图配上文字说明。

网友C:
按F6选择可以你需要的指令,Ctrl+F1 置位指令 Ctrl+F2 复位指令 Ctrl+F3 上升沿及下降沿。。。。。。很多你多用就会熟悉了。

楼主:
郁闷,我按了F6,F1,可是元件最多就是处于就绪状态,但是就是输入不进去。

楼主:
怎么这个松下编程挺磨人的。装了它连个输入X继电器就是输入不了。那个手册她吗的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C:
比如说把光标放置在空白处按Ctrl+F1 置位指令后,马上输入Y0再按Enter后就会出现 SET Y0了,你试试看。

网友D:
按F1输入 LD指令,F2输入OR指令,编程软件上面有提示,自己慢慢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