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Z(皮尔磁)安全继电器

楼主(2013-09-05):
PILZ(皮尔磁)安全继电器说明、控制原理、故障判断

网友A:
A1和A2接工作电源,一般为交流或直流24V。
工作状态:每次上电后,需接通一下Y1和Y2(Y1和Y2短接)才能使安全继电器的触点动作。触点有常开主触点和常闭辅助触点,看着接就行了。

网友A:
Y1和Y2 接通后(可点动接通),安全继电器的触点动作并自锁,直至切断安全继电器的工作电源。

网友B(2014-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