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欧姆龙BSET指令

楼主(2013-09-05):
描述:程序指令图示
请教怎么理解这个指令,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懂的请指点下。。谢谢!
这一切,只因为,我相信。

网友A:
将数值#0分别送给w10到W300,也就是W10到W300全部的值都是零,清零。

楼主:
确定是这样子吧。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呢
这一切,只因为,我相信。

楼主:
第一次循环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这一切,只因为,我相信。

网友B:
第一次循环是指PLC上电后,只有第一个扫描周期得电,以后就一直是断开状态

网友C:
就是复位所有值呗

网友D:
就是将一个字或几个字清零

网友E:
类似于rsta指令

网友F:
块置位,如BSET #FFFF 100 101,就是将100和101全部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