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电路图时,触摸屏的接线都是自己绘制吗?

楼主(2013-09-05):
画电路图时,触摸屏的接线图都是自己绘制吗?

网友A:
一般画HMI的电源,通讯电缆只画一条线表示与PLC连接通讯。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那么在正常的接线时通信线号怎么接,那些脚的功能与PLC脚怎样]接

楼主:
那个就直接买通讯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