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有谁知道?

楼主(2013-09-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是气缸的单向节流阀吗?

网友B:
这个是节流阀,对气缸的A ,B腔进行控制,达到对活塞运动速度的调节。

网友C:
楼上上两位都是正解,这个你看成是个手动微调就好了,控制空气流量的

网友D:
是节流阀

网友E:
有可能工艺要求不一样,汽缸出、回速度不一样

网友F:
这是液压方面的知识

网友G:
手动微调,控制空气流量的

网友H:
向大家学习了。看不出来。

网友I:
一个作用,没什么区别。

网友J:
单向节流阀

网友K:
没什么区别,可能一个控制精度高一点

网友L:
单向节流阀是调节气缸两种不同速度的元件。比如根据需要,气缸在下压时速度要可调,返回时全速返回。这时就要用到单向节流阀了。单向节流阀上标的箭头的方向是可调方向,反之是不可调的。

网友M:
一个是直通 一个是节流

网友N:
单项节流阀是控制前进时的速度调节,后退时,迅速复位。
另一个调节阀是前进和后推的速度一样。

网友O:
都是节流阀,调节流量,控制气缸或者液压缸速度的

网友P:
可以调节气流的大小,来改变气缸伸缩的速度

网友Q:
是节流阀,但不是单向节流阀。只是调压力而矣!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R:
可能是同一种的节流阀用完了,也有可能机械干涉了不能装一样的。 楼主还是在程序上多花点心思吧

网友S:
我看是维修没有同样的阀,应急时用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T:
都是控制气体流量的

网友U:
我耐高压接近开关卖的多了,节流阀也自然见不少。没错这就是节流阀。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V:
单向节流阀,可以调气流量大小,至于气缸两边不一样可能是工艺要求吧,

网友W:
没错!工艺的问题!

网友X:
前者是老式的,后者是新产品,体积大大缩小。

网友Y:
同意十九楼的~

网友Z:
应该是一种单向节流,一种是双向节流的

网友AA:
一个节流阀,一个单向阀吧

网友AB:
调节气流的阀门

网友AC:
单向节流阀的样式很多,但结构都是样的,主要是看控制的气缸的大小,也就是和流量有关系,主要作用就是调节气缸往复运动的速度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D:
2楼正解

网友AE:
晕,这是个气流调节阀啊

网友AF:
找本液压的知道学习啊,

网友D:
是节流阀,调节进入气缸气体的压力。

网友AG:
没有什么不一样,可能是位置太紧凑了,才接外置的节流阀的

网友AH:
这只是不同的产品,功能一样的

网友AI:
六楼那个图,左边的是简单的流量阀,右边的是带恒压调节的流量阀。

网友AJ:
气动回路怎么叫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