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电机参数:额定电压220V,额定电流27.4A,转矩:110N·m;频率:60HZ;转速:1765r/min;级数:4
所使用的是三菱变频器:FR-A720-7.5K 33A
连接方式:STF通过继电器与SD连接,电位器的接入点是10E(10V电压),2,5
参数设置如下:
Pr.0 / 3
Pr.1 / 120
Pr.2 / 0
Pr.3 / 60
Pr.7 / 5
Pr.8 / 5
Pr.9 / 27.4
Pr.71 / 3
Pr.79 / 0
Pr.80 / 7.5
Pr.81 / 4
Pr.800 / 10
离线自动调整设置:
Pr.83 / 220
Pr.84 / 60
pr.96 / 1
在上诉的设置完成后,PU模式下电机可以运转使用,但是在EXT模式下毫无反应!

网友A:
请设置P79 =3 的模块试试
  • 下载积分:+2(like1991life) 真诚感谢!成功了!
  • 低价处理PLC 光电 电磁阀,接近开关 等工控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