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5):
自学PLC一个多月了,今天把一台联得的ACF贴附机程序下载
下来看了下,发现供应商的编程很有创意,用DECO译码指令
和MOV指令控制辅助继电器M来代替步进指令,觉得很新奇,
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追加:哪位高手能说一下这种编程方法的优点与缺点吗?

网友A:
遇到需要双线圈的就要傻眼了……

既然系统提供S寄存器,为何不用呢?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需要双线圈的就要傻眼了……

既然系统提供S寄存器,为何不用呢?

Good Luck~

看来老兄是高手啊,可能双线圈输出的比较少吧!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需要双线圈的就要傻眼了……

既然系统提供S寄存器,为何不用呢?

Good Luck~

确实如此

虽然很 “新奇” ,除非控制的东西很少,(输入、输出很少)

如果程序复杂,坏了维修不好办了!

其实这种设计,我认为故意这样设计的,是为了让厂家坏了,如果不是高手,无法自己维修。
如果按通俗设计,一般学PLC的都可以维修。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C:
其实跟移位指令差不多的,顺序控制最学用的就是译码指令与移位指令。
自我解救

网友D:
Q 系列有S ,状态转移么?  我们也用楼主 这种方法 做升降机的动作。

网友E:
其实这种方法很好用,尤其是在台车控制站位的时候非常合适,我就经常用
QQ 2047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子,出了问题查故障,可得好好的想想译码过程了(藏的好)

其实也不是很难把?我一个自学PLC一个多月的人都能看懂并且写出注释,别人也能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遇到需要双线圈的就要傻眼了……

既然系统提供S寄存器,为何不用呢?

Good Luck~

初学者才会犯双线圈错误,避免双线圈错误也很简单,多用辅助继电器,最后再合并输出,逻辑也很清楚。
PLC刚推出时多用步进指令,后来发展了,高级指令也多了,就不用步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Q 系列有S ,状态转移么?  我们也用楼主 这种方法 做升降机的动作。

你华丽的无视了Q系列的SFC~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初学者才会犯双线圈错误,避免双线圈错误也很简单,多用辅助继电器,最后再合并输出,逻辑也很清楚。
PLC刚推出时多用步进指令,后来发展了,高级指令也多了,就不用步进了

我已经在论坛说过很多次了,双线圈不是错误,而是警告,有时后双线圈可以作为一种技巧加以利用。

Good Luck~

网友H:
哪位高手能否详细点解释下DECO的 这个泽码指令.谢谢

网友I:
看样子是故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初学者才会犯双线圈错误,避免双线圈错误也很简单,多用辅助继电器,最后再合并输出,逻辑也很清楚。
PLC刚推出时多用步进指令,后来发展了,高级指令也多了,就不用步进了

PLC刚推出时多用步进指令,后来发展了,高级指令也多了,就不用步进了 -------这句话有问题哦!

有些程序一定要用步进编写才简单方便,用所谓的“高级指令”及传统方法,很难编写的。比如一般的红绿灯控制程序等等。

当然,其它设备上也可以用
例如我编写的一个设备上用的程序,为了保密,只有一部份,但足够研究研究什么叫步进程序了:有注解

此程序如果用传统方法编写,很复杂,几年前同样的设备我也编写过,机器在自动运行时,很容易出现死机 (不是PLC死机,而是程序无法自动运行下去,要关一下,再重新启动就正常)

就象14楼版主所说的:你华丽的无视了Q系列的SFC~
当然,我所用的是FX系列的SFC。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H:
如果把这个程序内的H2改成K2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J:
PLC就是个计算器,它不断地把输入变量(输入的开关量、模拟量)代入事先编好的程序进行计算,把运算出的结果映射到输出(输出开关量、模拟量)。从这个角度来讲,程序就是个函数公式。只要运算的结果正确,而且不计较计算周期,那么用什么样的编程方法其实都一样,用SFC还是梯形图、用FB还是ST,只是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K:
用Deco写流程是很好用的,而且方便扩展还有查错,还很方便记录错误流程位置。日本人写程序很常见用到Deco
SFC这个写法没有那么灵活性;不宜经常修改。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在论坛说过很多次了,双线圈不是错误,而是警告,有时后双线圈可以作为一种技巧加以利用。

Good Luck~

说得极是,有时后双线圈可以作为一种技巧加以利用。就像砒霜常人看来是毒药,但在神医手中却可成救怪病的奇药。

网友E:
19楼的把H2改为K2是不合适的,这里必须用十六进制的
QQ 20471661

网友L:
,日本人的程式多这么用吧,我们公司有几台日本设备(组装机)程序中都有采用这种形式,感觉比较好,流程很清楚,容易懂!

网友M:
小日本最拿手的呵呵,DECO

网友N:
一个很有创意的编程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