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线的电容

楼主(2013-09-05):
今天见到一个单相电机,电机上的电容以前只见过2根线的电容,今天见了个三根的!
不知道怎么接哎,或者哪位大神讲解下三根线的电容!!!

网友A:
是不是标有两个容量的?那其实是两个电容,其中一根是两个电容的公共线
恩,明天去拆下看看去
下载积分:+1(karry)

网友B:
电容上面有图,有两种容量,在吊扇调速器里面有的用很多
下载积分:+1(karry)

网友C:
有些是两个容量。有些是两根线是一样的。就是接一起的。
下载积分:+1(karry)

网友D:
应该是两个电容

网友E:
两个电容

网友F:
是二个电容,容量大的是启动电容,小的是run电容,大的要通过电机里的离心开关接,启动后离心开关断开,不要接错了。好多洗衣机电容也是二个封装在一起的。

网友G:
两个电容集成在一体共用一个公共端

网友H:
其实是两个电容,容量不一样的,其中一根是电容的公共线、所谓的是调速电容
。

网友I:


网友J:
个人愚见,是三个电容首尾相连,抗干扰用的,很多接触器主触点下面都会有这样的东东

网友K:
是两个电容,只是有一根线共用而已,在洗衣机中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