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PLC CCLink问题

楼主(2013-09-06):
程序里面有好多ZR10410 ZR10412 和L10451这种寄存器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例如:AND L10451
AND= ZR10410 K350
DMOVP D4454 ZR10454
LD L10430
才疏学浅 实在是搞不懂这些东东?恳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很简单的程序 ZR 就是内部数据寄存器,就当作D值一样用就OK ,L就是断电保持继电器,和 M同样是继电器
不过ZR要在File里开放空间才能使用。你看看手册就了解,R0~R32767的值等于ZR0~ZR32767;大于32767后都用ZR
下载积分:+2(tcbdongdong)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