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s7-300编程FC功能求助

楼主(2013-09-06):
大侠们
问一下,我用s7-300软件编程时,使用FC模块编程,当我使用2个时间继电器时,软件就马上不能继续编写了,时间继电器我都是定义的,一个是time1,一个是time2,数据类型Timer,出现这个问题是编写错误吗?

网友A:
FC编写带返回参数的的共用块是不能用定时器、计数器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编写带返回参数的的共用块是不能用定时器、计数器
问1楼,我看视频教程时,它上面在FC中,引用了2个定时器,是不是时间的引用,需要有什么条件限制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再调用FC的程序块中,给time1赋实参T0, time2赋实参T1,你是怎么调用的。
s7-300编程FC功能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