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wm脉宽调制输出点位限制Y0--Y3

楼主(2013-09-06):
用温控模块读温度,PID运算后PWM输出
PLC主单元为FX3u-128MR 加输出扩展模块FX2N-8EYT
刚刚看到手册PWM指令输出只能是Y0--Y3 打客服电话果断叫我换PLC 输出频率不高用作加热晶体管扩展模块不能输出吗 ?
求救大神! 急啊 !
寻师傅多名

楼主:
求救大神,这个可不可以用T作震荡来完成PID加热输出!
寻师傅多名

网友A:
你搞PLC不久吧,温度控制基本不用PWM,都是采用跟温控类似的开关量输出形式,控制单位时间内的通断时间来达到恒温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PLC不久吧,温度控制基本不用PWM,都是采用跟温控类似的开关量输出形式,控制单位时间内的通断时间来达到恒温的效果。
“控制单位时间内的通断时间来达到恒温的效果”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3UPLC有PID自整定功能,问题是如何输出?之前看过陈子华老师的视频,他就是这种做法,不过2N的PID参数需要手动调整,今天调试的时候才发现PWM指令只对Y0--Y3有效,无奈想用定时器T做可调的震荡用来输出,想法有了还没试试,,,大神在哪里,,指点下迷津?
寻师傅多名

网友B(2021-09-23):
PWM输出
plc 使用电晶体型

网友C:
这个是下载别的大神的,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