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干扰的事,

楼主(2013-09-06):
用4-20MA的温控表控制变频器,变频器负载是降温风机,送电源后,温度指示正常,可变频器工作的时候温控表指示立马升高了2-3度,停下风机,温度立即指示正常了,不知道该怎样处理,加隔离变压器管用吗?

网友A:
变送器输入热电偶线,一定要单独走线,不能与强电共管用

网友B:
温控表的测温传感器安放在什么位置?也许是当变频器(降温风机)工作时,把热源的热风吹到测温传感器上,温度当然升高了。

网友C:
变频器工作时本来就对周边设备有干扰。最好是分开走线和使用屏蔽线。

网友D:
可能是强电干扰,也可能是测温点选择不好。

网友E:
接热电偶的线要用屏蔽电缆,而且屏蔽层两端接地。

网友F:
温度传感器离变频器散热很近的话,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G:
干扰它数字跳动大,如果机械结构问题数字会稳定一下,很好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