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怎么用

楼主(2013-09-06):
各位大神最近公司做台设备要用到好多伺服,想用三菱的定位模块来做,我在网上查了下三菱带4轴的定位模块只有Q75系的是不是?如果我用这个系列的定位模块想配一个带4轴的PLC可以不?
Q75的定位模块的用法是不是更FX2N-1PG定位模块的用法大同呀小议?
虚心求教…

网友A:
用三菱Q系列PLC 再选用QD75模块QD75模块有1;2;4轴控制多种选择
控制方式和FX系列不一样,看看QD75手册就知道如何使用,很简单,控制方式很灵活
顺便提一下,我是专业承接PLC程序开发,测试,维护的;有项目可以介绍,哈哈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GX works2 软件软件可以设置该定位模块吧?如果我用该模块控制松下的伺服,可以不?
虚心求教…

网友B:
可以的,只要能接收脉冲的驱动器都行(伺服,步进)均可,想问一下你是用差动型的还是用集电极型的,如果不用插补的话可以用(QD70P4/QD70P8)分别为4轴和8轴的定位控制。
GX works2 软件可以设置Q系列产品所有定位模块参数的。

楼主:
我想用集极型的,设备的控制要求很简单,就是用的伺服太多了有22套,只有四轴在跑来跑去,其他的只是定下位,请问你有没有相关GX works2 软件设置Q系列产品定位模块参数的相关质料呀?望各位大神赐份资料,小弟不胜感激!
虚心求教…

网友A:
三菱官网下载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index.asp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