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200做的钢材张力收卷程序例子

楼主(2013-09-06):
不用模拟量,用通讯做,两台变频器,一台2KW,一台11KW,用到PG卡,PLC用的是224XP加扩展模块。因本人是新手,对这方面没有经验,哪位大神能帮忙,给出控制的原理与设计方案,如果有程序例子是最好的了,谢谢大家!QQ:274366239

网友A:
内容比较多
1、PLC通讯上变频器,能控制起停和转速,根据控制方案需要可以反馈变频的电流或者其他参数
2、张力控制,1可以采用变频自带的矢量转矩控制自动完成张力控制,2可以用PLC控制变频器为你撑张力控制,1中比较简单,变频调好了,系统也就OK了,工作重点在变频器上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B:
最好详述。。。。要不大家想帮你也无从说起。。。

楼主:
也就是说:有一条线,最后一部份是收卷控制,用的是224XP,加上两台张力变频器,两台普通变频器,张力变频器加两个分频PG卡,普通变频器加上不分频的PG卡,然后形成闭环矢量控制,加减张力、加减速度等

网友C(2013-10-13):
用plc做这个太麻烦,直接用变频器就能实现
。

网友D:
拿分走人

网友E:
速度给一个大点的, 通过一个张力设定折合到电机上的电流给定或是转矩给定进行控制,前提是卷收卷的过程中不能失张啊。这也是一个简单的控制,要是在精确点的要加上摩擦和加减速力矩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