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一个触摸屏与不同两个PLC的通讯线?

楼主(2013-09-06):
厂里的机器:PLC 三菱FX3U-64MR
三菱触摸屏GT-1150-QBBD-C
它们通讯用PLC自带的通讯口与触摸屏RS-422通讯
现在厂里在原来的机器基础上加了个机器,它的PLC是西门子PLC300系列与别的触摸屏通讯,机器有两个触摸屏不好操作,我现在想把两个触摸屏合并成一个,用三菱触摸屏跟三菱PLC通讯有跟西门子PLC通讯,另一个不用,请问下各位师傅们三菱触摸屏怎么与西门子PLC通讯?(现在三菱触摸屏通讯口还有RS-232和miniUSB通讯口)

网友A:
我说知道的是不能这样通讯的,同一个PLC可以有两个屏
但是同一个屏和两个不同PLC通讯,真没有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应该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有GP-2600-24V的触摸屏控制三菱Q173和日立LQV120俩种不同的PLC!

网友C:
在GT3里试了一下GT11 系列的只能连一个PLC,和周边设备例:条形码扫描仪,GT12的就可以,在软件里定义了一个开关可以自由选对应的PLC,手头有PLC不是更好,自己可以试试啊

网友C:
定义开关

网友A:
还真没像4楼这样用过。长见识了
不过HMI画面就得做不同PLC地址来用,是这样。
果然民营节省成本好办法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D:
三菱GT15、16系列可以支持4通道不同协议,最多可以和4个不同的外设(比如PLC、仪表、变频器)通讯,只要表里能选到的都可以。GT11系列属于普通型,只能连一种外设。GT12可以连2种外设。

网友E:
厉害,没有见过!!

网友F(2013-10-07):
长见识了
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