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工问题

楼主(2013-09-06):
升降车启动后刚升高到4米高度停止后零线就烫手了咋回事

网友A:
估计回路电流大,线径细。
自从厌倦于追求。。。。。。

楼主:
一直用着没问题,只是刚出现的问题。

楼主:
时而正常,时而异常。

网友B:
电流大了导线烫手。

楼主:
相线正常,零线烫手。

网友C:
零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D:
电机过载运行了,时间长了会坏的。

网友E:
朋友你的零线接线松动。导致零线-------。

网友F:
零线接线松动,接触面氧化,电阻值增大;
接触不良处氧化发热,在热传递的作用下致使整个零线发热烫手。

网友G:
电流大了导线烫手。你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H:
看看液压电机绕组。是不是有一相电流过大。还有就是零线是整条发热,还是局部发热,发热的同时附近有没有烧电焊的。

网友I:
很可能是相线和零线接混,电动机接2相线和1零线也可以工作时间很短,而零线的电流很大的,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不可能出现的,祝你好运仔细查原因

网友J:
多做检查,控制回路。

网友K:
是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L:
很可能是机器外壳只用了保护接零而且零线线径很小,遇到电动机或者电源线绝缘不良就会发生零线发烫甚至烧断的情况!
检查移动部分电线是否破损,电动机绝缘是否良好。

网友M:
看看有短吗
zsh340

网友N:
零线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以上的检查都做过,没有问题。现在没事了。就是不知道如何造成的这种现象。有点诡异。

网友O:
接触不良,有零线,不应该是三项不平衡引起的。不管哪总情况,第一个怀疑的是接触不良,

网友P:
是不是附件有人烧焊地线没接好?

网友Q:
问题问的不是很明确,不好判断。

楼主: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一个电机带动液压泵。一起一停。启动不到半分钟,停止后,PE线就烫手了。出现过两次,检查一切正常。那都没动,现在正常使用。

网友R:
电机过载或三相不平衡

网友S:
你先钳一下电流,看一下线径,才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T:
引用 楼主: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一个电机带动液压泵。一起一停。启动不到半分钟,停止后,PE线就烫手了。出现过两次,检查一切正常。那都没动,现在正常使用。

电机或电机引线漏电。PE是接地线而不是零线。查查电机引线绝缘层是否磨损等。

网友U:
电流大
接触不好

网友V:
一直使用正常,接触不良?

网友W:
接触不良了啊,老兄啊,要好好检查啊,升降机这个东西还是安全重要啊

网友X:
楼上说得对!

网友Y(2014-04-07):
电流大了。

网友Z:
估计是零线松动了。

网友AA:
电流大了,1负载大了
2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AB:
零线正常情况下其矢量和为零,所以大家习惯称之为零线。顾明思意流过的电流是零,慨然为零那么何以为发热呢。只能是两种可能:1、二次回路有过荷现象(条件为二次控制无隔离、且用220V交流直接控制)2、相线中有一项接地。仅供参考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AB:
零线是中性线正常情况下其矢量和为零-没有电流流过,只有非平衡状态下才有少许电流流过。根据你所提供的情况分析认为有以下两种可能性:1、二次控制回路可能过荷(条件是非隔离、且用220V交流直接控制的电路)2、某一相相线直接接地造成相电流经零线到大地(而相电流相对都较大,加至漏电流就使得零线发热)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AC:
要检查零线接触不良而引起。

网友AD:
嗯,就是这样。

网友AE:
有图纸没有,发上来帮你分析分析,要是零线接触不好,只是那个接点附近发热,你这现在是啥情况?

网友AF:
这个问题是个隐患,必须排除。切不可大意 !

网友AG:
主要是电流过大引起的,仔细检查是何种原因引起的,以应对解决。

网友AH:
理论上也讲不通呀,电机是三相的吧,也用不到零线呀

网友AI:
三相电流不平衡,也会造成零线电流比相线电流大,如果使用的是单相电机,也可以考虑这种情况

网友AJ:
讲的不太明白。
1、你的升降机是三相电机还是单相电机?
2、你说是零线烫手,为什么又说是PE(地线)?
仔细讲明白一点,大家也好分析呀。

网友AK(2014-06-18):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AL:
电机有点过载了

网友AM:
如是三相电机,不会产生零线电流,有了很大的零流,一是缺相,交流接触器触头烧蚀,接触不良造成相电流变零流。电机内有线圈短路。

网友AN:
一,负载太大,回路电流过大,线径太细。二,线接头松动,接触不良

网友AO:
PE线和零线是不同的两根线哦,一般理解,零线是工作线,单相工作时零线流过的电流就是负荷电流;PE线是保护零线,一般不会有电流通过的,除非是漏电了。PE线线径和零线或相线比,大少如何?如果PE线有时很烫,说明设备有间接性接地短路情况,但漏电保护没有动作,故应该查明漏电保护是否正常,再详细检查设备,必要时应该拆解设备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