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6):
求教各位大大,三菱J3伺服驱动器的转速如何读取出来,我用的是FX3U的PLC,2AD+2DA模拟量模块,小弟尚在学习摸索中,原谅小弟的无知。

网友A:
走通讯用RS485口,用串行通讯指令对伺服驱动器的转速进行读取。不过我一般不这样做,喜欢监控PLC中脉冲频率然后转化为转速,用触摸屏来显示。QQ120541058,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通讯用RS485口,用串行通讯指令对伺服驱动器的转速进行读取。不过我一般不这样做,喜欢监控PLC中脉冲频率然后转化为转速,用触摸屏来显示。QQ120541058,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能分享实体案例吗

网友B:
看手册PC09参数,用MO1模拟量输出功能

网友C:
去年帮一个公司改造一个项目 ,用的是三菱J3 100A 的伺服,也是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转速,
他们的第一方案是利用伺服的转速输出模拟量,然后PLC的模拟量模块接收,转换为转速,实践证明在低速时,差距很大
无使用价值
后来改用通信直接获取,显示毫无误差,响应速度也快,不过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不然你就可以直接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