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伺服电机

楼主(2013-09-06):
请问谁使用过直线伺服电机?控制方式与普通伺服电机一样吗?

网友A:
和普通伺服电机一样的 就编码器换成电子尺。

网友B:
对跟普通伺服电机一样使用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C:
直线伺服电机没见过正在关注此贴

网友D:
直线电机有个光栅尺的

网友E:
控制方式和普通伺服一样,常用的国品牌产有海威,大族激光等。
下载积分:+1(凯涛123--) 真诚感谢!

网友F:
我们有多种直线电机,一种是中空丝杆伺服电机做直线运动。常用的直线电机,管状直线电机等。

网友G(2013-11-01):
中空丝杆伺服电机做直线运动

网友F:
这就是中空伺服的直线运动

网友H:
用法是一样的,但驱动的参数设法不一样,直线的设法对参数要求较高。拿一台玩一玩就懂的。

网友I:
有些是磁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