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求解功率计算。

楼主(2013-09-06):
以前是做软件的,现在开始做硬件,在算系统电力容量的时候遇到麻烦了。
我算功率一般都是把所有元器件的功率加起来,除以0.85当做视在功率。
可是我看了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750W的变频器输入竟然是1.8KVA,这个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算,是用750W加起来除以0.85还是把1.8KVA加起来?
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
1.8KVA 就是容量 或视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KVA 就是容量 或视在功率
那么请问假如说变频器需要单相220V的电,但是我是三相三线200V的电路,引了2根接入变频器,那么前置断路器就是1800/200=9A,我选用15A的小断路器(比如三菱的CP30-BA_15A)就可以吗?
15A断路器会不会大了?
下载积分:+1(天天12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