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系列PLC可以扩展FX-1PG的定位模块吗???

楼主(2013-09-07):
FX1N系列PLC可以扩展FX-1PG的定位模块吗???
FX2N-1PG和 FX-1PG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建议用FX3u+10PG ,以上PLC和模块都停产了。

网友B:
FX-1PG是古老的型号。不行。
FX1N还未停产。
FX2N-1PG-E 是100K脉冲输出,集电极
FX2N-10PG 是1000K脉冲输出,差分
根据选型软件和手册,FX1N不能挂这种定位模块。
但据说有人用过。

楼主:
最后我决定用FX2N加FX2N-1PG。
请问管理员说,FX-1PG-E, 后面的E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