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与台达A2问题

楼主(2013-09-07):
西门子为 300系CPU315 2DP 台达伺服为 ASD-A2-0721-M 希望大大们能给点宝贵的意见 教教我用那种方式最简单。 伺服有外接(光洋)编码器反馈(脉冲) PLC这边只有开关量模拟量 没有定位模块 如果只单纯的用外接的编码器控制伺服 可能达不到要求。大大们 可不可以PLC输出一组模拟量信号控制伺服注速度 编码器反馈位置信号?

网友A:
你这样的想法就把伺服当成了变频电机在用了。可以使用伺服控制器内部的位置速度。当然不知你的用途是什么。还有控制的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