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开关

楼主(2013-09-07):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一种电流开关可以输出模仪量的,类似供水用的远程压力表的,求助了,并且电流大小可以调节的

网友A:
有电流变送器(可以把测量的大电流变成模拟量输出)。但是不能调节电流大小,不知你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B:
开关电源用一电位器调节 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流变送器(可以把测量的大电流变成模拟量输出)。但是不能调节电流大小,不知你的用途是什么?
我想用它控制一台电机,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当负载增加时,电机电流增大,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减小,当电机电流增加到设定值时,电机停止,当负载减小时,电机电流减小时变频器就开始为电机加速

网友C:
这种开关好像没怎么听说过,不过去请教一下会电子技术的人,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矢量控制

网友E:
电流变送器很多,但是一般不会用电流控制电机转速的,看看你的被调量是什么,一般都是水位,压力,温度,流量,重量等,就把被调量变换成模拟量,控制好这个被调量即可

网友F:
楼主意图:(当负载增加时,电机电流增大,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减小,当电机电流增加到设定值时,电机停止,当负载减小时,电机电流减小时变频器就开始为电机加速)
目的是要个稳速电机吧 设计的话可以考虑直接直流电机,在直流电机运行中稳压就是稳速。

网友A:
就用电流变送器就可以了。你的机械设计是速度减小了负载就小了对吧?。不知你使用的变频器是不是有两路信号相加减的功能,如有的话就可以把变送器的信号直接接在变频器上。否则就要通过plc或别的设备了

网友G:
用一电位器试试

网友H:
直接买我家电流输出的模拟量接近开关就行了。检测物与开关检测头的距离来搞制电流。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