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出错灯ERROR复位后一段时又常亮!

楼主(2013-09-07):
三菱A系列PLC出错灯ERROR复位后一段时又常亮!设备可以正常运行。D9008和9091都为0
PLC诊断没有错误。该怎么办?

网友A:
你的程序和PLC有没有改动过?这个很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B:
只要电池有电,运行没有问题,你可以不用管他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也过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PLC内存已满!~备份程序。清除内存就OK了!~谢谢大家热心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