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MICRO/WIN SP9 编译时 系统错误

楼主(2013-09-07):
西门子没用过,下个S7-200的SP9练练手。程序编好后,全部编译时出现系统错误
这种情况软件问题吗?

网友A:
操作系统问题居多,看看是否有软件冲突,某些所谓的安全软件限制了编程软件的进程等。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
不是操作系统问题
仔细排查了PLC程序,发现是 置位优先指令 用法错误造成的。
这个写法就是错误的,会造成程序崩溃。这样的写法是参考了三菱的用法,在西门子就行不通了。
这样写才能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