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7):
FX系列可以写成ZRST S10 S20 。但是不知道Q系列这样写,是用来哪一条指令?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我可以帮你解决
我试过,BKRST对状态继电器S不可以使用。

网友B:
BKRST    为什么都不看看指令手册呢,这些基本指令看一看就好了,没必要上来问
真诚感谢!BKRST对状态继电器S不可以使用。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我试过,BKRST对状态继电器S不可以使用。

网友B:
那就参考SFC编程控制指令表, 因S属于SFC编程;不能使用梯形图的一些指令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