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700 IE系统时间问题

楼主(2013-09-07):
用 smart 700ie与s7-226联接,组态完报警画面后,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报警时间与实际时间不一致,如何更改,对西门子的屏不了解,手册也是不好理解,谢谢

网友A:
我的也是,电话西电客服说这个屏没有保存时钟的功能,你要是需要显示时间的话就要在PLC写程序,读PLC的时间
男儿当自强

网友B:
调用PLC时间,
然后显示在触摸屏上,PLC时间与PC同步

楼主:
在官网上找到了相关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