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帮个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3-09-07):
我步进电机要求,先正转5000脉冲然后马上反转5000个脉冲,来回运转,直到按下停止。
我做了程序,但是返回来不行啊,先正转没问题,然后反转就停了。
DPLSY要隔个扫描时间,这个一般怎么弄?????
我想简单点,用了步进做的,条件用M8029,跳转下一步,反转,再用8029返回正转,不行,只运行了正转,后来用了延时过渡也不行。
zsh340

网友A:
肯定可以,多看程序的问题出在哪里,还有正转完成后的M8029驱动没有?

网友B:
用M8029下降沿来控制方向信号,每转5000个脉冲完成后交替方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