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对电网的冲击

楼主(2013-09-07):
200千瓦直流电机要频繁换向启动,启动时交流电流400A左右,造成10v左右压降,影响其它设备!请高人指点如何能解决!
小猫

网友A:
提高功率因数加电容

网友B:
有没有用调速器控制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加电容或者加稳压器,提高电网电压
自学

楼主:
好像我没说明白,功率因数99.7,直流电机频繁启动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影响其它设备! 有直流控制器,是不是需要调整参数呀!加稳压器不现实吧
小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