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PLC 主站 从站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07):
你们好,我想请问一下,怎样使用RS 指令 使两个三菱PLC 通信。求指导。

网友A:
如果你是Q系列与FX系列通讯用RS指令,看说明书就OK了,不清楚的CALL我,如果你是FX之间1对1的通讯用并行通讯比较简单,很方便,只要设置主从站就OK了
QQ 20471661

网友B:
怎么来设置主从站呢 ?设置完主从站之后 ,主站的plc的点能和从站plc的点重复使用吗?比如说都能用x1和Y1吗?

网友A:
他们不能通讯X点和Y点,只能通讯辅助继电器M点和寄存器D,每个主从站都有他们各自的范围,不重叠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