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PLC为PNP的输出脉冲如何与NPN型的驱动器连接

楼主(2013-09-07):
PLC为PNP的输出脉冲如何与NPN型的驱动器连接?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加中间继电器,用输出脉冲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来控制驱动器。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用继电器频率低,用光偶成本高,不能直接联么?

网友D:
可直接连接

网友E:
其实NPN和PNP输出就是低电平和高电平的问题!一楼的方法完全可以,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接线方式,也很简单!

网友F:
楼上都看清楚了 LZ说的是脉冲输出 ,继电器能有这么高的应答频率?我建议更改PLC接线或驱动器接线,实在不行就需要用光耦合器转换了,用继电器是绝对不行的,要不选PLC怎么不选继电器的?

网友G:
用高速光耦转换

网友H:
一楼的方法试过吗?不要想当然的回答,脉冲输出居然用继电器转接?不要误导初学者呀!高速光耦正解。

网友I:
1楼真有才!

网友J:
楼主用的什么驱动器居然只能是NPN输入?一般的驱动器脉冲输入信号都是差分输入的,单端输入NPN、PNP均可,要是只有NPN的话就需要转换了,用高速光耦麻烦的话就用ULN2003转换一下也行

网友K:
楼主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cpu224的plc 伺服是三洋的 (也就是跟楼主说的一样的 plc输出是PNP
而伺服只能接收 NPN的脉冲信号) 当时我也是用的一个光耦 转换的 脉冲的OK了 但有个问题 容易受干扰 不知那位朋友有高招

网友L:
继电器转接没有这么高响应

网友M:
用光耦最好的,简单便宜

网友N:
中间继电器输出脉冲简直有点骇人听闻啊.
光耦应当可行,也可以用NPN三极管来倒下相,PNP输出接基极,集电极接NPN输入,至于抗干扰问题,从排列步线和屏蔽上想想办法吧.

网友O: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