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如何把十进制转为16进制

楼主(2013-09-08):
松下plc如何把十进制转为16进制,求解,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要转?这个很奇怪,如果是在HMI上显示,直接在HMI上选择十六进制显示及可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