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最近有个项目,客户已经选好了硬件,大概排列是:FX3U-80MT-ES+FX2N-16EX+FX2N-16EX+FX2N-32ET+FX2N-16EX+FX2N-32ET+FX2N-8EX +8AD

以前没接触过一个PLC带这么多模块的,现在想问下这个配置能行吗,主要是怕一个PLC带不了这个多。

网友A:
可以的,没有超过256

网友B:
楼主,下一个FX选型软件就行了,可以扩展多少剩余多少电流都一清二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下一个FX选型软件就行了,可以扩展多少剩余多少电流都一清二楚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有超过256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