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PLC怎么让旋转的工作台定位

楼主(2013-09-08):
我们公司要改装一台清洗机,就是没次清洗完都要定在同一个位置。清洗机工作时,工作台是高速360度不断旋转的。停下来时怎么精确定位。要用哪些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传动

网友A:
如果是用伺服或者是步进就好办了,用回原点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