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描述:类型错误提醒
描述:写入检查不OK
GT designer3 1.58L版本写入程序时,报GOT类型错误求救!
提示工程数据版本1.64S

网友A:
安装英文版的GT WORKS3并升级到1.64S或以上的版本即可

楼主:
描述:升级后部分也不能
已经下载升级到英文版1.74C版本了
写入时能写,但有些选项不能选,如基本画面也不能选择写入,所以不敢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下载升级到英文版1.74C版本了
写入时能写,但有些选项不能选,如基本画面也不能选择写入,所以不敢写

你不能勾选基本画面和视窗画面前面的框吗?
myth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下载升级到英文版1.74C版本了
写入时能写,但有些选项不能选,如基本画面也不能选择写入,所以不敢写

“Write mode”那里选择最后一项“select write data”就可以自己选择写入项目了

楼主:
已经选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