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1、伺服轴停止时QD75能将极限开关信号传给PLC吗?
现在使用的行程极限开关是接在QD75上的,只有在运动时压下极限开关才有报警。伺服轴不运动时手动压下极限开关并不产生报警,如何在伺服轴不运动时将极限开关的信号传给PLC?

2、想用PLC修改回零速度、上下极限等缓存值,怎样实现?
比如正向软极限的缓存地址是'U0\g18',我执行 [DMOV D0 U0\g18 ] 指令,当时是能够将'U0\g18'的数值改成D0的值的,但是将这条指令去掉,重启PLC后,读出的缓存值又变回未改之前的了,怎样实现呢?(QD75用GX Configurator-QP Version 2设置的初始值)

请学长们不吝赐教。

网友A:
1、伺服极限信号可以从BF读出,外部信号Md.30
2、如果希望在程序里修改,那么这条程序就不能删除;上下软极限是Pr.12/13

还有伺服的重要参数修改了需要断电重起才能有效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1楼说得很清楚。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详细解答。
第2个问题,上下软极限Pr.12/13属于 具体参数1 ,手册上说“当PLC READY 信号[Y0] 从OFF 变成 ON时,基本参数 1、具体参数 1 和OPR参数变成有效。”就是说需要断电重启。但在PLC程序中改变这3组中的参数,QD75并不能存储,所以是否是说这3组参数根本就不能用PLC程序修改呢?

网友A:
参数都可以通过PLC程序修改对应的BF地址内容达到修改目的。这个请不要怀疑;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程序实现不了,那么也许你的程序有问题,或是你的操作有问题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C:
1:正负极限读取方法:2:原点回归数据缓存区   3:软件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