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1H怎么控制步进电机找原点

楼主(2013-09-08):
请问CP1H怎么控制步进电机找原点,只有一个感应器。最好能提供程序参考,谢谢

网友A:
一个建议:看书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B:
你想怎么找原点?有原点位吧!

网友B:
在设置里,1、操作模式选择‘0’ 2、查找模式 选择‘反转1’ 3、侦测模式 选择‘方法2’
其他的设定好对应的参数就行了。
上面设备主要意思是1、检测到原点输入信号的上升沿,进行原点确定 2、根据原点搜索方向,查找原点,如果遇到极限输入,则向相反方向运行! 3、不使用原点附近输入信号,直接使用原点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