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8):
个位朋友们好:
我们这个小区的电压能高到237伏这正常吗,现在电力部们为了多卖电,把电压升的太高了,因为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电压和电流是成正比的,比如说1只电压为220伏功率为100瓦的灯泡,每小时的耗电量为0.1度。如果电源电压是237伏,那么这只灯泡的耗电量会高出百分之0.8左右。这样合理吗。
  • 下载积分:+1(庞树恒) 楼主火星来的? 没见过2 ..
  •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

网友A:
    这个电压正常

网友B:
    180到240伏都正常。

网友C:
    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电压和电流是成正比??????
    同志哥,你这是什么理论啊?????

    功率恒定,电压高了,电流小才对,

    你说电压高了,耗电就高这理论不知是哪里得出来的,

    按理来说,电压突然升高的话,就是俗说的,浪涌,电器是很容易坏的,这点是要注意的

    电压到237V还是行的,现在好的家用电器一般在240V以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这3楼是哪里的奇葩呀,自己不懂,还说的头头是道,晕!

网友E:
    I=U/R    P=U*ICOS$   电压变化在+-10%都还行只是对用电设备的使用寿命有影响。其中用电设备的内阻是一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电压和电流是成正比??????
    同志哥,你这是什么理论啊?????

    功率恒定,电压高了,电流小才对,

    高手啊,那升到1KV电流不是更小,哈哈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电压和电流是成正比??????
    同志哥,你这是什么理论啊?????

    功率恒定,电压高了,电流小才对,

    不是学电的。

网友H:
    这电压不错了,在用电高峰你就知道了。

网友I:
    这个电压属于正常电压,P=U*I*COS$(单相);

网友J:
    这个说明你小区变压器容量大负载小,相电压237V正常。如果小区没有大的设备频繁启停的话是不容易烧毁电器的。其次电灯泡为100W功率电压为237V比标准电压高17V,电压的升高会给你带来更低的用电度数。只能说明非常非常的合理,因为电流更小了。楼主不要当不明真相的群众。

网友K:
    国家电力部门供电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个案除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个说明你小区变压器容量大负载小,相电压237V正常。如果小区没有大的设备频繁启停的话是不容易烧毁电器的。其次电灯泡为100W功率电压为237V比标准电压高17V,电压的升高会给你带来更低的用电度数。只能说明非常非常的合理,因为电流更小了。楼主不要当不明真相的群众。

电压的升高会给你带来更低的用电度数?这又是哪里学来的,我真的搞不懂了。那么根据10楼的理论,我想把家里的电器都改造成380v的,再申请380v给我家供电,看能不能节约很多电,如果成功了,我要到大工厂去推广,大家不要抢我的生意呀,呵呵!

网友L:
1、市电用电设备一般电源多是220V±10%,所以237在其范围内。
2、从供电角度讲,为了使用户终端电压满足220V,平衡线路压降,变压器输出电压都是偏高的,
3、对于纯电阻用电设备W=U*U/R,理论讲功率升高16%,但是纯电阻一般都是用于发热,所以温度高,那么阻值变大,所以实际功率升高小于16%
4、对于民用,除了部分阻性负载,还有大量数码电子类产品,此类费直接交流电,均有外部或内部整流,取直流使用,功耗增加另当别论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M:
    能量守恒。特高压输送电,你觉得电流大吗?

网友N:
    引用楼主liuhanqi于2013-09-08 21:30发表的 我们这个小区的电压太高了 :
    个位朋友们好:
    我们这个小区的电压能高到237伏这正常吗,现在电力部们为了多卖电,把电压升的太高了,因为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电压和电流是成正比的,比如说1只电压为220伏功率为100瓦的灯泡,每小时的耗电量为0.1度。如果电源电压是237伏,那么这只灯泡的耗电量会高出百分之0.8左右。这样合理吗。

    1.一般來說 正負10﹪ 都是合理範圍
    2.用電量是以 KW/Hr 來算  1KW/Hr=1度
      當負載固定 電阻也就固定
      例 : 220V功率为100瓦的灯泡
                R= V^2/P=220*220/100=484歐===>這是燈泡阻值 不可能變動

    當電壓為 220V時
             I=220/484=0.4545A
                    P=220*0.4545=100W

    當電壓昇為 240V時
             I=240/484=0.496A
                    P=240*0.496=119W

    結果出來了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N:

    1.一般來說 正負10﹪ 都是合理範圍
    2.用電量是以 KW/Hr 來算  1KW/Hr=1度
      當負載固定 電阻也就固定
      例 : 220V功率为100瓦的灯泡

    朋友,如果你这样去教学生,都被你害惨了,这灯泡是巫师做的,它的电阻是受温度影响的,你还得出了484欧姆不变,再回去复习一下吧。还是13楼说得好些。这个100w的灯泡只能说明如果供电电压为220v,那它消耗的功率大概100w,如果电压变了,它消耗的功率也会变。

网友D:
    根据楼主的发帖,说明你那里供电质量是可以的,本来220,380v只是一个电压标准,不可能正好,只要相差不太多就行,也不是说啥电力局提高电压多收钱,电压高了,它的输出也会大的,倒不如把电表调快一点,我估计是你小区那个搞家电维修的晚上偷偷的把变压器调到了最高档,好让你的电器容易烧坏,要不就是楼下开日杂店卖灯泡的老张搞的鬼,好让他的灯泡销得快,我是猜的,呵呵,不要对号入座哦,建议大家提点稍微复杂一点点的问题来讨论,来相信对每个人的水平有提高。

网友O:
    你要知道 制造灯泡的厂家是按照最高电压限制的
    参数>=250V以内是正常使用寿命
    要看灯泡在厂家测试电压是多少
    一般白炽灯泡是230V测试电压=100W
    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
    至于线性功率 我是算不出来的 有温度 电阻  各个厂家都不一样
    我是小学没有读完
    什么线性代数 分析 都不是很懂

    要是你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向灯泡厂家要这么个参数

    随便吹吹牛逼
    呵呵

网友P:
    对于阻性负载,如白炽灯,电压升高,电流会变大,且功率上升 ,白炽灯深夜要比用电高峰时亮,就因电压升高功率变大造成

网友Q:
    小问题,细分析内容不少呀

网友R:
    P=UI  ,I=U/R  R是定值,那么在比额定电压高的情况下,用100W/220V的电器计算一下。
    100W=220V*I----I =(5/11);  那么在电压237V下
    237V*(5/11)=107.7W 。由此可见,相对于额定220V电压时的用电量增加了!

网友S:
    电压高电流低,电压低电流高

网友T:
这个属正常的,因为有些地区高峰用电较集中,造成整个电网电压过低,为保证小区家庭的正常安全用电,将小区变压器的档位从10KV调到9.5KV,这样输入电压不足时,小区用电电压也是正常的,但到晚上用电高峰一过,电压将有所上升。

网友U:
这电压不高,我家住在小区的变压器边上电压还高也没有事啊。

网友V:
找个准一点的钳表卡一下电流,看看电压升高电流会不会变小不就行了。

网友W:
你真是神人,你到底懂不?

网友X:
引用 网友D:

电压的升高会给你带来更低的用电度数?这又是哪里学来的,我真的搞不懂了。那么根据10楼的理论,我想把家里的电器都改造成380v的,再申请380v给我家供电,看能不能节约很多电,如果成功了,我要到大工厂去推广,大家不要抢我的生意呀,呵呵!

哈哈,所以现在的名用电比工业用电便宜

网友Y:
到最终还是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哪位专家总结一下?

网友Z:
我們那里每家收几百塊錢說線路改造,線路沒加粗,把電壓調到260V忽悠百姓說電壓改善了,什么社會?

楼主:
感谢个位:
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小的问题引起大家的热议,电力局校表时的电压为220伏,使用电压为237伏,首先电压线圈磁力增强,电流线圈也同样增强,电表转的就快了,如果是感性负载,电流会减小,如果是阻性负载,电流就会增加,我给电力部门打过电话,它们说过几天来看看,我个人认为它们就是想多卖电,如果你认为是电度表有问题,它就说给你校表,但是电度表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多走电,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个位:
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小的问题引起大家的热议,电力局校表时的电压为220伏,使用电压为237伏,首先电压线圈磁力增强,电流线圈也同样增强,电表转的就快了,如果是感性负载,电流会减小,如果是阻性负载,电流就会增加,我给电力部门打过电话,它们说过几天来看看,我个人认为它们就是想多卖电,如果你认为是电度表有问题,它就说给你校表,但是电度表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多走电,

当前有些电子表是采用微处理器积分计算出来的,你可以买个电子式来测试你家的机械表准不准

网友AA:
求解,被搞晕了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AB:
变电所输出电压240V    但末端电压也就200v   与距变压器的距离有关系    电压升高 电流升高  功率升高(由于频率不发生变化电阻 感抗 容抗不变  半导体会非线性变化 )
这与变压器原理不一样   变压器在升压降压过程中理论功率值是不变的,所以电压升高,电流降低,达到长途输电节约的目的。

网友AC:
哈哈,我看到今天的论坛,今天总算看到高手了,平时在讨论工控时,的确高手如林,佩服,但这个低级的小问题,几乎没有一个能把问题解释清楚的,没有学过高压电工的,可能不知道.包括电压允许的波动范围,电力变压器电压的调节范围和调节方式,等等,

网友AD:
电压算是正常

网友AE:
阻性负载多用电,感性负载少走电,家用电器中现在很多都是开关电源,应是感性加容性负载吧。少用白炽灯

网友AF:
搞个钳形表量一下电流,量电压,功率就出来了,何必搞这复杂,简单的问题总有人跟帖,唉什么世道

网友AG:
我是砖家,我来总结:电压高了,灯泡变亮,实际功率是高于其额定功率的,所以更耗电。

网友AH:
楼主晚上十二点过后再测量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AI:
正常电压

网友AJ:
3楼的不懂别瞎说,不要误人子弟,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K:
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测量同一电源时数字表和指针表的读数是有区别的,数字表要大于指针表,数字表显示的240V约为指针表的220V左右。另外,现在大多数民用表都采用电流取样。

楼主(2013-12-21):
电压高,电流就大,电表走的度数就多,它们就能多赚钱,薄利多销,校表的电压是220v,使用的电压为237v,这样做是在老百姓不知不觉中,钱就挣到手了,高人想出的损招。

网友AL:
237V看是什么时候测量的电压,如果是用电高锋时测量的电压,那么是有点偏高,因为用电低锋时电压可能超过240V,一般理解是超过240V就偏高,用电器容易损坏。电压越高灯泡会更亮,用电量当然会大,不是电压高,电流会小的。

网友AM:
对以上各位童鞋的分析佩服得五体投地。纠正一点,不是阻性负载、感性负载来决定的。是看负载是不是恒功率的。有一点很确定白炽灯不是恒功率的。
建议楼主把家里非恒功率电器都串联起来,气死供电局的。亮度不够可以点蜡烛!! 顺便弱弱的问一句,楼主家上空没鸟飞过吧?

网友AN:
无证上岗人员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