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plc驱动怎么安装

楼主(2013-09-08):
我电脑是w7系统 64 位的 求驱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装什么驱动? 安装软件就自带有了,当你用USB数据线连接PLC会提示,然后找到安装软件的路径,找到USB driver就OK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什么驱动要说清楚呀!~是数据线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