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2 for Wincc Flexible 2008和wincc flexible 2008,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9-08):
如题,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A:
SP是service package的意思,即服务安装包,一般是在原软件的基础上进行升级。
所以安装SP2的前提是你已经安装好了低版本的winccflexible软件。
winccflexible2008,看起来就是安装包了,电脑里还没装这个软件,就用这个软件包进行初次安装。
装好之后想升级再安装SP2.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再追问一个问题,这个WINCC和STEP7,都需要装到电脑里吗?
我是第一次接触西门子的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