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有无方法走CANOPEN

楼主(2013-09-09):
因客户需要PLC用Q,伺服指定用施耐德,施耐德伺服器是支持CNAOPEN?
请问各位Q系列的有无CNAOPEN主站模块; 或有无其他的方案可以用支持5台施耐德伺服器?
有Ethernet的方案可行吗?

网友A:
三菱有CC-Link,施耐德貌似不能用
Ethernet模块那就多了,不知道怎么用来控制施耐德伺服
还是用三菱的QD75定位模块??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QD75定位模块的脉冲串,是NPN的吧? 好象施耐德是PNP的

网友A:
对这个NPN,; PNP还真没有研究;我搞了那么多年的PLC编程,硬体方面真没好好研究;希望有高手进来指点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走网络三菱没有支持CAN的定位模块,你只能发脉冲了,或者用三菱的SSC,或者换PLC

网友C:
深圳合信的CPU226M-CAN支持canopen,你可以用他来控制伺服,然后三菱PLC和他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