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进电,开关如何选择

楼主(2013-09-09):
各位大大:
好!
三相五线进电(三相380+零线+地线),总进电那里总开关用3P空气开关(断路器),支路上是单相的220(火线+零线)用漏电开关,这样合理吗?
或者是总进电和支路进电全部用漏电开关,(总进电4P,支路3P)
关于这个问题有点晕啊!请各位大大帮忙看下,出出意见!
学习,努力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三相五线,那根地线就不要经过开关,直接接要保护的设备外壳,不准在地线上接照明啥的零线,三根火线加一根零线,就经过一个三相4极漏电开关,为了保护可靠,支路也可用漏电开关,只要保证经过漏电开关后的零线和火线不对地漏电就可正常工作了。如果支路要用零线,即单相负荷,那么支路的零线也要经过漏电开关。
下载积分:+1(guyilang)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shujiafu888)
下载积分:+3(xulifei) 真诚感谢!

网友B:
工业控制电路,不建议使用漏电开关,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照明电路使用漏电开关到可以。
下载积分:+1(ccy5156) 赞同
不断向前

网友C:
我们公司,小日本的控制柜总空开都是用的带漏电的有3P带漏电的,也有4P带漏电的

网友D:
三相五线,三相进3P总断路开关或3相+N进总漏电开关,地线直接接箱体保护与各支路地线直通就行了,如支路需接漏电开关,要保证相线和零线同进同出,不可与其它支路共线。

网友E:
支持2楼。小公司还好,要是大公司,那可是有的玩了!!!

网友F:
楼上的大大都分析的很透彻了,谢谢指教

网友G:
总开关装一个4P漏电开关;地线严禁走开关,因为地线要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连续性。

网友H:
楼上的分析透彻,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小的明白了!
我们公司属于工业控制的,感觉还是总开关空开,支路加漏电吧~~~
,考虑4P的漏电开关实在太大了
学习,努力

网友I:


网友J:
只要有良好的保护接地,工业设备不接漏电开关是可以的。但单相用电设备线路一定要用漏电保护器。每个国家的标准不一样要另说了,但日本的的确是有在工业线路上安装漏电开关的。

网友K:
设备外壳要保护接地哦

网友L:
3P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M:
总空开装个四极的,支路视需要如照明等害怕有人触电则须带漏电的

网友N:
工业控制电路,不建议使用漏电开关,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照明电路使用漏电开关到可以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只要有良好的保护接地,工业设备不接漏电开关是可以的。但单相用电设备线路一定要用漏电保护器。每个国家的标准不一样要另说了,但日本的的确是有在工业线路上安装漏电开关的。

网友P:
这个我以前接过。
三相四线或五线380V,要用4P,零线要进,否则。。,如果负载有单相用电,会视为漏电,跳闸断路,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后果很麻烦,我后来直接拆了,改单相保护开关。
电机出来的的地线往配电箱上一搭就可以了。

网友Q: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研究起来也有不小学问的,

网友R:
对头,建议用3P,单相支路加漏电保护....

网友S:
4P加漏电,常用,特提一个常见现象。假如你的调试电路也有漏电,却是3P的,如果你的电箱装的却是4P的,因为3P加漏电不进N,所以你会发现一上电就跳,一上电就跳,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把前面的3P的漏电去掉就好。

网友T:
同意你的做法,

网友U:
我比较同意二楼的提议。

网友V:
工业上我也不建议用零线进空开的,我吃过亏,曾经有一回我们到一个单位调试设备,就是四线进空开的,结果送电后,一开机就跳闸,后来我把他们空开的零线保护线圈给挑了,当然空开只是管我们的一台设备。
东凌

网友W:
工业控制电路,不建议使用漏电开关,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照明电路使用漏电开关到可以。

网友X:
我们的小日本设备从变电室就有漏电开关,设备的总开关也有漏电开关,一台漏电影响一大片设备停机,而且查找漏电也很麻烦,后来把配电室和设备总开关的漏电开关跳了。建议在控制柜的分开关加漏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