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新手学PLC200,压力显示波动大,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9-09):
现在是直接读取压力传感器传来的压力值,但是总有0.3到0.5的波动,时间间隔大概一秒钟左右,就是想做一个根据这个间隔时间和波动的大小去做出一个类似比较还是过滤的程序,让程序过滤掉这个波动,显示的是一个稳定的值,小弟由于才疏学浅,想了半天没做出来,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随心所遇

网友A:
如果是压力传感器的问题,滤波不会有什么效果,如果是信号没有共负,倒是可以尝试接下M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先找到导致波动的来源才好想应对方法。

网友C:
你可以分时采样,取均值后显示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系统块里面有关于模拟量采样精度的设置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E:
做好接地,通道也接好地,不用的通道也接地,